经济数控车往返间隙很大

楼主(2012-01-01):
我们厂的经济型数控车X轴的往返间隙达到0.03mm,去年的新设备,这个间隙合理吗?  X轴是联轴器传动的  会不会是丝杠与螺母的间隙  有什么办法可以消除。我们主要加工外径上的圆弧  车出来的圆弧不规则  底部有痕迹。还望高手来!给小弟指点迷津!

补充内容 (2012-1-2 16:41):
有正在用进口数控车的朋友吗  进口数控车的往返间隙有多大

网友A:
调整一下反向间隙参数,就可以了

网友B:
0.03的间隙不大也不小,联轴器是否松动,轴承是否磨损,背母太紧,

网友:
0.03不大  我们的0.1了

网友C:
才3丝啊,我们的床子70丝照样做,只是只有特定的几个人能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才3丝啊,我们的床子70丝照样做,只是只有特定的几个人能用

强悍啊  难道你们做的产品对精度没要求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强悍啊  难道你们做的产品对精度没要求的?

不骗你,直径205,公差2到8丝
只有掌握机床性格的人才能操作
重复定位精度是准的,只是丝杆间隙大了

网友(点评):
不过操作的水平也高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调整一下反向间隙参数,就可以了

反向间隙参数已经调了   圆弧底部还是有痕迹 能否调一下螺母什么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0.03的间隙不大也不小,联轴器是否松动,轴承是否磨损,背母太紧,

背母太紧也会造成间隙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才3丝啊,我们的床子70丝照样做,只是只有特定的几个人能用

70丝 还能用吗

网友E:
我们厂刚买的沈阳EL6140n数控车出厂检测书上标的就是3丝。

网友:
引用 楼主:
反向间隙参数已经调了   圆弧底部还是有痕迹 能否调一下螺母什么的呢?

刀尖R角, 有没有设置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我们厂刚买的沈阳EL6140n数控车出厂检测书上标的就是3丝。

呵呵 我们厂也有一台沈阳机床厂的 CKA6150   有一次机床坏了 厂家过来的人修,他说的原话我记不得了,意思好像是说机床精度在0.02以内是正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们厂刚买的沈阳EL6140n数控车出厂检测书上标的就是3丝。

我用的也是沈阳的  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消除呢   我记得滚珠丝杠的螺母是可以调的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呵呵 我们厂也有一台沈阳机床厂的 CKA6150   有一次机床坏了 厂家过来的人修,他说的原话我记不得了,意思 ...

他们也太不负责任了吧

网友:
太牛了,都70丝还管干?

网友:
塞铁 磨损过大。参看下

网友(2012-02-09):
引用 网友A:
调整一下反向间隙参数,就可以了

参数里有反间隙补偿。。。就是不会用,,,,,,请赐教;、、

网友G:
反向间隙怎么用啊。。。。请教。。。

网友:
丝杠背隙可以调的,系统的反相间隙补偿只是不得已而用之。
如果丝杠磨损大了,先换滚珠,然后在丝杠两个螺母中间加垫片,调整丝杠预紧力,反相间隙可以调到1丝以下。

网友:
我们厂刚买的沈阳EL6140n数控车出厂检测书上标的就是3丝。-----------买的什么DD,买我的吧,保证半丝以内,加上刀架间隙不超过0.01mm,QQ597718788

楼主:
引用 网友G:
反向间隙怎么用啊。。。。请教。。。

我略懂一二,编程GOU1;U-1;用百分表打一下X轴,看看往返间隙是几丝,在参数中输入对应数值(以微为单位,一丝=10)然后在重新打表,慢慢调  调到最佳状态就好。Z轴也是一样。

网友:
谢了。。。我懂了。。。。。

网友:
我开的那台30丝,其实也没什么关系,加工时注意不要反向走刀就是了,否则就会超差那么多

网友:
3丝,经济的可以了,不要要求太高,价钱在那里摆着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