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了解620-3车床 给介绍下

楼主(2012-01-01):
看到一旧床子  想买下因为自己没有用过620-3这型号   特向各位大侠求助

网友:
帮你顶一下,自己也想知道,6是卧式车床,20是车床最大回转直径200,其他不清楚了

网友:
620相当于现在的6140,其最大的回转直径都是400,其后的3不知道是何含义

网友:
C620-3,C表示车床,6表示卧式,20表示最大车削半径200毫米。老床子都是用半径表示,新的国家标准出台后就是用直径表示了。新标准貌似在89年左右出台的,具体年份不是很清楚了,要去查了才知道。最后的3表示第3次重大改进。

网友A:
620-3与普通20的不同之处在溜板箱多了一个快速移动手柄来实现两个方向的快速移动和自动进给。最大的弊端是内部没有互锁,两个方向可同时快速和自动进给移动,容易造成误操作。主轴变速手柄操作与老20也不同。手柄上有一个四列的速度表,前两列是中高速后两列是中低速。使用前两列速度时手柄向外拉再搬,后两列是先推进再搬。如果不拉或不推直接搬手柄转速与标牌不符还容易造成手柄内的半圆键损坏。走刀箱换油也比较麻烦。

网友:
我想知道这种型号的主轴是滑动轴承还是滚动轴承的?

网友(点评):
是滚动轴承

网友:
老型号还真看不明白,多学习需要。

楼主:
引用 网友A:
620-3与普通20的不同之处在溜板箱多了一个快速移动手柄来实现两个方向的快速移动和自动进给。最大的弊端是内 ...

受教受教   再多说点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