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加工之看程序论思路,讨论

楼主(2012-01-01):
数控车床与普通车床的最大区别在于灵活性,为此我们要想办法提高数控车床的灵活度便成了一话题,在此之季我发来一程序来与各位同行共同探讨,G0 X50 Z-100  ,X40,G1Z-110F0.2,G0U0.5Z-90,M0,G1Z-100F0.2,X40Z-110F0.1。要懂得加工思维也许在特殊情况下会给你带来意想不到的效果,再如G0X100 Z-10,M0,G65H01P#101Q#5041,G65H01P#102Q#5043,G0U0.5Z-1,G0X92,G1X90F0.2,Z-6F0.3,X#101,Z#102F0.1。同时望高手拍砖,低手得以学习,同提高数控加工思维。

网友A:
希望楼主以后写程序的时候,格式清晰些……

网友(点评):
问题就在这里,看懂了便知思路了

网友B:
什么意思程序是?没看明白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什么意思程序是?没看明白

宏程序,

网友C:
我来整理哈程序:

O0001;

……
G0 X50 Z-100;
X40;

G1Z-110F0.2;

G0U0.5Z-90;
M0;

G1Z-100F0.2;
X40Z-110F0.1;
……

##############################################
O0002;
……

G0X100 Z-10;

M0;
G65H01P#101Q#5041;

G65H01P#102Q#5043;

G0U0.5Z-1;
G0X92;

G1X90F0.2;

Z-6F0.3;

X#101;
Z#102F0.1;

……

我还在研究,只是条件给出太少……

网友(点评):
第23行和第24行应连在一行

网友(点评):
实在看不出这程序的实际加工轨迹.特别是1号程序.也不知道暂停是在观察什么.宏程序就只有2个赋值.也不知道准确值.当然你是知道的.求指点.

网友:
楼主写的不错,赞一个

楼主:
看来大家对这种方式还不喜欢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来大家对这种方式还不喜欢

我觉得是 懂宏程序的人不多.... 至少我还不懂,11月份的时候 厂里有一次培训的机会,是到当地的高级技工学校。我那个兴奋劲啊!! MD 到了那学校才知道 人家根本不教....你单独去问那里的老师。TMD 也是含糊其辞,我都怀疑那些老师是否懂宏程序

网友:
学习学习学习学习  谁懂OKUMA的 教我一下啊

网友:
就像VBA,子程序,可以用大程序来调用小程序的。

网友:
这是一个宏程序循环的程序  15行之间  24行之后应该还有  #101= ???   #102=???

网友:
我想楼主应先抛出要解决的问题,再给出解题的思路或者答案才好让人明白,否则光给一个答案让人去猜题目恐怕不太妥当

网友:
这就是老铁,看的多了,就懂了。呵呵。

网友:
l车什么的呀?也不画个图来看看

网友(2012-02-15):
引用 网友C:
我来整理哈程序:

底下的看不不懂,,,,g65没用过

网友:
这个是A类宏程序~~LZ应该先说明~~毕竟现在普遍使用的FANUC和SIEMENS都是B类~~差别还是很大的~~

网友:
G65H01的意思就是#101=X轴当前位置……#102是Z轴当前位置……这样大家就很好理解这段程序了吧……

网友:
第一段程序还行,就是知道是哪个系统的,增量编程那一句可以在现实机床上能运行吗?

网友:
跪求高人能指点宏程序,十二万份感激

网友(2012-03-18):
引用 网友A:
希望楼主以后写程序的时候,格式清晰些……

格式确实写的糊里糊涂的。还要专门整理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来大家对这种方式还不喜欢

楼主的意思是车不规则的东西,程序死的,人是活的吧。

网友(2012-06-05):
进厂了许久,大工厂流水线的生产模式,宏已经丢了下了好多年,现在我最多可以把G72~G76以宏的形式分解使用,请楼主加我,共同探讨

网友:
进厂很久了,大工厂的流水线生产让我很多想法和技能都生疏了,依稀还记得G71~G76的用宏分解使用,求楼主加我,我现在想把那些东西捡回来,甚至提高,希望楼主不吝赐教,

网友:
什么叫宏程序?宏程序与普通程序比较有什么先进的地方?这些有人解释一下么?

游客

网友:
说简单点就是简化程序,你可以这样理解,里面的#就是大鱼小鱼等鱼........

网友:
不要过于迷信宏程序,宏程序能解决的问题其实并不多,工件真的复杂到一定程度,那么只有靠UG等编程软件解决,有些东西是人脑搞不定的,(电脑编程出来的程序没有一句是宏程序,都是所谓的坐标逼近)。在日常的生产作业中,我想打部分还是靠G0G1这些简单的,基础的命令来编排程序的。

网友(点评):
说得好,宏我不会,楼主水平很高,感觉在挑逗大家!

网友:
是参数变量编程,,,,,,用的不多,,,,,,不过用习惯了,,编程挺方便的

网友:
条件看的还不是特别明白!

网友(2012-08-08):
宏在加工复杂东西的时候可以简化不少的 或者能加工出普通程序没办法加工出来的工件
宏总是有优势的地方 不然干嘛人家要费劲去研发出它来

网友:
简单何必搞复杂,低调。

网友:
什么叫宏程序?宏程序与普通程序比较有什么先进的地方?这些有人解释一下么?

网友(2012-11-28):
其实我觉的宏吧,原理跟计算机编程是类似的。只是表达的方式不一样,计算机编程是将轮廓用直线插补或圆弧插补逼近。宏的思路也是一样一样的。。学习宏先得有宏的思想。话说回来,楼主的程序我没看明白是干什么的。是不是只是想表达一种宏方式呢???

网友(2015-07-07):
向高手学习。。。。。。。。! i4

网友:
宏程序,会用的人很实用简单,不会的人犹如雾里探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