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工艺是怎么做出来的?

楼主(2012-01-01):
    麻烦请教一下,这样的小盒子,那个盖子接口那个小边是怎么折出来的啊,边高大概1毫米,还有就是盒子是白铜的,怎么才能折出这种效果,每次折弯了之后都出不来这种死角,此盒子最后是用锡焊在盒子里面焊接,怎么做才能在表面看不出接口来,多谢了!此盒用的是0.4mm厚的白铜板

网友:
用模具冲压成型,可否.

楼主:
应该不是磨具冲压的,是手工的,一个人自己做自己卖,而且款式很多,我想不应该会用模具的,要不他得做多少模具啊

网友:
见过供应商一种折小边的折边设备,很小巧,不过应该没这么厚,下次看到仔细研究下!

网友:
不会是用锤子敲出来的吧?

网友:
我想是滚压成形的。我们平常见到的饼干盒就是这样做的

网友:
不过这不就是钣金,应该就是把。,,,

网友:
钣金工的事情,好解决。

楼主:
怎么解决啊?多谢高人指点啊

网友:
好像是铸造出来的,先开模,然后再造。

楼主:
??
/ L' p! I  ]/ D! h# p???????????????

网友:
手工或者是拉深成型?

网友:
边可旋压翻边,盖可拉伸成形,网与铁丝花可铅焊或胶粘,壳体成形基本没什么手工成份,只有在拼焊时有点手工成份,由于是白铜塑性好,盖顶的鼓边可以先拉伸成形后,用哈弗模包住,里面放块聚胺脂,对聚胺脂施加压力胀成形。这东西是不是台湾或是香港的产物,我看大陆也只用广东福建那边的人肯动这个脑,看上去像个烟盒子,或是女人用的胭脂盒,呵呵,工艺可能说的不对,仅供参考

网友(2012-01-31):
应该是冲压成型,大批量制作的.

网友(2012-04-10):
整体用模具冲压成型,图案是手工艺制作和焊接抛光成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