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种轴承可以互用吗?玩轴承的高手进来看看

楼主(2012-01-02):
   下面两种轴承第一种为滚珠丝杠角接触球轴承,第二种为主轴角接触球轴承。
   问题:在不考虑规格、接触角、保持架材料、安装方式、精度等级等的情况下,这两种轴承可以互用吗(丝杠用第二种,主轴用第一种)?我们丝杠用的是第二种。谢谢各位!

25TAC62BSUC10PN7B为滚珠丝杠轴承,
它的规格尺寸是内径25外径62,它的基本技术资料是:
TAC:推力角接触球轴承 接触角60o
SU:万能组合(单列)
C10:标准预紧
PN7B:内外径尺寸差特殊管理精度(相当于ISO4级,SU组合专用)

7001A5TYNDBLP4 为主轴角接触球轴承
A5角度 接触角为 25°
TYN为 尼龙保持器
DB背对背组合对装

L 标示轻预压负荷量
P4标示轴承精度等级
角接触一般精度等级在 P4和 P5级
P4精度要高于P5,所以价格也高点
当然其他精度等级的也有,但角接触的除了P4,P5的其他精度等级的比较少见(日本有P2级)

网友A:
用的25°的p5级。也有过几台机用的30°的。
不考虑接触角,那如何比较他们的转速和轴向推力差异。

网友B:
不可互换。本身差别就在接触角和精度等级,这些都不考虑,那这个贴子发的也没意思,都是抬扛的话。
首先两种结构的受力方式都不同,丝杆主要受双轴向力,就应该用大接触角的轴承,一般是B系列60度接触角的;当然丝杆在轴向力不大时,也可以用A系列25度接触角的代替(A系列的精度等级比B系列高,价格也贵,用了,其实有点浪费)
主轴受力比较复杂,轴向和径向都会受力(根据主轴上刀具使用方式,一般都是综合轴向和径向同时受力,但有的侧重于端面受力的,有的侧重于侧面径向受力的),同时又要高的转速和回转精度,B系列的不适合高转速,精度等级也没有A系列和C系列高,所以不能用于主轴。除非在主轴精度和转速都不高时,勉强可用(但这时用圆锥滚子轴承好像更合适,或者平面推力+球轴承的经济性更好)

网友(点评):
伺服+丝杠,25度的,也常见。60度,没试过,不知道能否适应5000rpm的工况。

网友C:
在几乎在设计手册上没有见到过所谓‘滚珠杠专用轴承’的名词。
实际上轴承的配置就是轴承在轴上抵消各方向力,滚珠丝杆也好主轴也好都是如此。
1 滚珠丝杠的安装根据所受轴向力的大小〔一般都是轴向力〕径向较小,根据设备精度的高低,选择精度合理角度交大的轴承。如数控切削机床的轴承,都是成对安装,轴承厂家也成对配好了的标准件,不能搞乱。安装时注意相关件的形位公差精度,保证正反向的间隙在范围以内。

2 主轴的工作情况就复杂多了,在选择轴承时不一定要成对的安装也可以单个的选择,主要考虑的是设备的精度受力情况。
3 所谓‘滚珠杠专用轴承’的名词我想是厂家用来促销的代名词,一个好的设计人员准确的分析清楚了你设计的设备上的力的来源大小方向选择合理的轴承配置才是关键。

网友(点评):
比较认同你的意见!!

网友(点评):
“滚珠丝杠专用轴承”一般指60度推力角接触轴承。这类轴承相对来说是比较新的,国内开始大量使用的时间也不长。

网友:
3楼正解。主轴轴承定心精度好可综合受力,用在丝杆上是浪费且不好可能会卡死,丝杆上是纯轴向力可用推力轴承与球轴承组合。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的25°的p5级。也有过几台机用的30°的。
不考虑接触角,那如何比较他们的转速和轴向推力差异。

好的,谢谢你的回答。你上次还没说你在哪个公司呢。你还做锂电设备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可互换。本身差别就在接触角和精度等级,这些都不考虑,那这个贴子发的也没意思,都是抬扛的话。
首先两 ...

好的,谢谢!看来区别就是精度和接触角了。那NSK怎么分出来两个截然不同的代号呢?有必要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几乎在设计手册上没有见到过所谓‘滚珠杠专用轴承’的名词。
实际上轴承的配置就是轴承在轴上抵消各方向 ...

好的,谢谢。我们XY Table上的X轴负载加速度起码有10个G,采用的接触角最大也不过是25°。有什么场合需要用到60°的接触角吗?

网友(点评):
10G?什么设备?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可互换。本身差别就在接触角和精度等级,这些都不考虑,那这个贴子发的也没意思,都是抬扛的话。
首先两 ...

看你说的不错嘛。学习了。

网友D:
命题就是错误的,讨论没有任何意义

楼主:
引用 网友D:
命题就是错误的,讨论没有任何意义

高手怎么说,请教下。

网友E:
轴向力不大,精度要求不高的话,可以互换,轴承的轴向力承受能力你查手册吧,如果轴向力不超就可以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高手怎么说,请教下。

大家都知道,冬天穿冬天的鞋子,夏天穿夏天的鞋子,如果你非要夏天穿冬天的鞋子,冬天穿夏天的鞋子,没人可以阻止你,如果不知道结果会是什么样的,自己穿双凉鞋到现在的哈尔滨大街走一圈就知道结果了。我觉得你所说的两种轴承就好比是一双冬天的鞋子和一双夏天的鞋子,不考虑温度的因素,脚的感觉,其他人异样的眼神,一定可以互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轴向力不大,精度要求不高的话,可以互换,轴承的轴向力承受能力你查手册吧,如果轴向力不超就可以了

同意,有经验啊,高手。现在在哪高就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大家都知道,冬天穿冬天的鞋子,夏天穿夏天的鞋子,如果你非要夏天穿冬天的鞋子,冬天穿夏天的鞋子,没人 ...

呵呵,你说的太生动了,紧记。

网友:
引用 楼主:
同意,有经验啊,高手。现在在哪高就啊?

呵呵过讲了,建议仅供参考,我现在在一家中直企业上班,兼职做产片开发。

网友:
学习学习。接触角45度,60度都可以吧。

网友:
路过。。。见见世面先。。

网友:
不懂,路过帮顶一个要学的东西还有很多

网友:
不能互换,接触角度差别很大,60°跟25°,是推力角接触轴承和角接触轴承的区别,前者承受轴向力,而后者主要承受的是径向力,所以两者的互换性几乎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