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用麻花钻钻孔时,孔径大小和材料(的软硬、塑性好坏等)有关吗?

楼主(2012-01-02):
请教:用麻花钻钻孔时,孔径大小和材料(的软硬、塑性好坏等)有关吗?

网友:
基本是没什么关系的  有关系的是你磨削的角度

网友:
这个你好好查查相关文献

楼主:
期待更多高手的指点……

网友:
有关 塑性大的尤其壁厚薄些的 加工后会有微量缩小 尼龙钻孔一般就会减

网友(点评):
我以为会增大,大侠的减小的观点很独到!

网友(点评):
不是什么独到 减小是因为钻的时候钻头会把料挤开 钻完后收缩

网友:
这个在国内资料很难找到,到日本那边找找看,这个都是相关的钻的功率有最低要求

网友(点评):
“这个都是相关的钻的功率有最低要求”没读懂,麻烦大侠说详细点。

网友:
有一定关系吧应该是 ,但楼主问题不是很明白,你是设计呢还是遇到实际问题?

网友(点评):
实际问题

网友:
就我个人多年的经验,因为钻孔的精度一般都是属于粗加工,所以,在同一个钻头磨好的相同情况下,钻出孔的大小与材料没有太大的关系。

网友(点评):
内孔攻丝,内孔由钻削加工,公差约0.2,。有时候感觉孔大好像和料粘(塑性太好)有关。

网友(点评):
楼主是钻不锈钢吗?料粘,材料的韧性好,这样的材料攻丝的时候要难做些。钻孔时转速不宜太高。

网友(点评):
40Cr,这个材料也挺粘,韧性也挺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