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工中心车削中心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2-01-02):
它们都能划分不明白...........

网友:
车削中心的功能不加工中心要多,比如车,加工中心就不行。另外车削中心的效率也要高很多,能够一次性加工很多工序。

楼主:
加工中心也可以一次性加工很多工序啊           加工中心不能车   没搞错吧?  求教........

网友(2013-06-23):
加工中心功能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