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硬质合金涂层刀片,是一气用完好呢还是用一会歇一会好呢?

楼主(2012-01-02):
硬质合金涂层刀片,多刃,车削40Cr,HRC20~30。
假如条件允许,从刀具寿命和产品质量等来讲,是将一个刃一气用到不能用再用其它的刃好呢——大多数情况都是这样,还是用一段歇一段(用一段时间后先用其它的刃,过一段时间后再用该刃)好呢?

补充内容 (2012-1-4 19:13):
刀子会因为停下来而恢复吗?

网友:
磨去峰值后,有一个稳定期,稳定期过后不能最用了,只有换刀子了。所以,不应该在稳定期内换刀,应该磨到不能用在换刀

网友A:
恩,楼上的解释可以参考,这里从刀片制造的角度给你点参考吧。刀片如果合适,包括涂层,除非你加工的时候温度或者加工材质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出现不稳定的情况,不然没必要用下停下的。刀子不会因为你停下来不用就恢复下吧,呵呵

网友:
你的问题好多啊,—直用到不能用中间不要停,停了再用感觉不好用,具体原因还没找到

网友(点评):
呵呵,我喜欢研究问题,这是我的乐趣。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恩,楼上的解释可以参考,这里从刀片制造的角度给你点参考吧。刀片如果合适,包括涂层,除非你加工的时候温 ...

“刀子不会因为你停下来不用就恢复下吧”——其实这个就是该贴想讨论的问题,我还真不知道能不能,大侠能确定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刀子不会因为你停下来不用就恢复下吧”——其实这个就是该贴想讨论的问题,我还真不知道能不能,大侠能 ...

恢复应该是不会的,但是这样用一下歇一下,如果中间还频繁换刀的话不仅会降低加工效率,而且还得重新对刀,这样对加工精度也会造成不小影响的,所以最好的方法还是把这把刀在工件上能用到的地方都用到了之后再换其他的吧~

网友:
刀片干干停停的话,从理论来说,确实改善刀片的散热环境,但是如果已经选择了合适的刀片,貌似影响不大!

网友:
确实改善刀片的散热环境,但是如果已经选择了合适的刀片,貌似影响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