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LOGO铝合金的好做吗? 做的费用高吗? 会不会粘了容易掉下来呀?

楼主(2012-01-02):
本人想请问一下,做LOGO铝合金的好做吗? 做的费用高吗? 会不会粘了容易掉下来呀。

铝合金的LOGO,是个圆形的,里面还有几个3个英语单词,是用做小家电的商标,请前辈指导。

网友:
费用挺高的

网友:
找专业的标牌厂家问,做起来应挺简单,背面带胶的,一般使用场合是很牢的

网友:
价格不高,普通的就几毛钱而已

网友:
过来围观一下。我学习学习

网友:
不会的,现在背后的胶都牢得很,一般情况下不会掉。

网友:
应该是在圆形的铝合金板上贴字吧,找一下专业的标牌厂家问问,很简单的.单纯的将图面打印好贴在铝板上,比较便宜,若要将铝板镂空,再贴,相对较贵.

网友:
只要量大,价格应该不高,找专业标牌厂商

网友:
要求高可以考虑激光标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