蜗杆压力角25度是什么蜗杆

楼主(2012-01-02):
过去加工过蜗杆压力角都是20度。25度还是第一回见过,25度压力角属于蜗杆哪一类型,为什么要这样设计,有什么好处吗?请大家解答谢谢!

网友:
不是类型上的不同,就是压力角不一样,20度常见,25度也有,用在动力传动中,因为齿厚增大,曲率半径也增大,所以可以提高弯曲强度和疲劳强度

------摘自教科书

网友:
好像是英制蜗杆,这种用得不是太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