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花穿孔机的穿丝是怎么做的?

楼主(2012-01-02):
  昨天用电火花穿孔机穿孔。500MM厚的板穿个0.8MM的孔竟然一次穿成功。穿丝针中间有个小孔。是流冷却液用的。请问这么细的穿针是怎么做成的?一根针可是半米那么长0.8MM那么粗。中间的孔就更细了。知道的大虾说说啊!先谢谢了。

网友A:
这种管又叫 毛细管
是从大管拉成的。
具体可搜 毛细管生产工艺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管又叫 毛细管
是从大管拉成的。
具体可搜 毛细管生产工艺

哦!是这个样子的啊!谢谢你。

网友(2013-03-04):
应该是用大管拉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