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00T的液压机,为什么在回油管T上有压力?

楼主(2012-01-02):
    这是液压机的液压图,在维修4台主油泵和调整油泵上的控制阀后,图纸中远程控制阀中的速度表有压力(2号,4号),本来启动油泵的话是没压力的,6号溢流阀也换过,1.2  3.4号电磁阀也是好的,经过查找,压力是在回油管上,回油管都没变,为什么现在就不正常了呢?求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A:
图片没法放大,看不清楚图纸。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片没法放大,看不清楚图纸。

没办法,图纸大,受限制了,你加我QQ13860186,我传给你,行不?

网友(2012-02-26):
图纸存下来看不清楚

网友:
看不清图纸太模糊了 !看看是不是过滤器堵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办法,图纸大,受限制了,你加我QQ13860186,我传给你,行不?

看不清楚,发给我一下吧!120735745

网友(2013-07-10):
图纸看不清,不过应该是存在背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