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works里面实体螺纹的画法,请教

楼主(2012-01-02):
在soliworks中切除螺纹尾部螺纹不是渐出的,而是像突然加工把道具移除的。有什么画法能使螺纹尾部是渐出的。

网友:
没试过,看看扫描切除这个行不

网友:
solidworks群192260916,期待你的加入!

网友:
我 一般到个1X45度倒角

网友:
从新创建一个扫描路径(45°的)然后选螺纹的三角扫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