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对KND车床系统维修的吗?急

楼主(2012-01-02):
刚出了点问题,这活已经干了一天了,程序没问题。刚才走G1时突然快了一下,好像走了G0。程序到了G1 Z-182.可是地址值页面的当前程序段是,[Z-182   G00].我用的驱动顶尖车220长的小轴儿,活就转了刀头也被挤掉了,焊接刀。我想问是系统坏了吗?还是因为温度低造成的,晚上加班火灭了只开了个电暖气。KND1000T1系统。朋友们有过类似经历吗?怎么办的?

网友:
以前碰到过,检查伺服电机的两个接头有没进水。特别是编码器的接头要打开检查。

网友A:
这个,很奇怪。唯一的建议是把机床接地处理好。

网友:
KND以前用过  系统稳定性还是不错的  也会有这种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很奇怪。唯一的建议是把机床接地处理好。

有底线,是在电气箱和地脚螺丝连了跟铜线。行吗

网友B:
这个故障是经常的  还是 偶发的
如果是 经常查看系统参数G01 值是否变化了,还有驱动器参数。
如果是偶发还是需要在现场处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故障是经常的  还是 偶发的
如果是 经常查看系统参数G01 值是否变化了,还有驱动器参数。
如果是偶 ...

就这一次。knd的胡工说给系统接地,和测量系统电源盒处电电压。刚才才下系统发现机床厂已经连了地线,电压没测,紧了一边接头螺丝,5伏得不太紧,动了也就五分之一圈。余下完好。有啥建议吗?

网友(点评):
偶发的故障就比较麻烦了。如果接地线应该是按国际标准接法,还有考虑外部信号干扰。

网友:
地线要按标准做,系统,驱动都要接地。光电柜接地不管用。

楼主:
感谢几位朋友的帮助,问题似乎已解决,马工让改了个参数,K00好参数由100改为101.啥意思他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