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XA如何打开dwg,dxf文件

楼主(2012-01-03):
我用的是CAXA电子图版V2的版本,打开dwg,dxf都是说格式不正确或是文件已损坏。是不是我使用的版本问题?

网友:
将CAXA图纸另存为DWG就可以了.再到CAD里面去调出来。

网友A:
把.dwg格式的文件用工程图打开,然后保存为.exb格式,再用CAXA电子图板打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dwg格式的文件用工程图打开,然后保存为.exb格式,再用CAXA电子图板打开。

额...工程图是什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额...工程图是什么?

工程图是
安装CAXA实体设计时会同时安装工程图程序,是用来打开、编辑二维图纸的,试试吧。

网友:
估计是版本不同吧,楼主试试老版本

网友:
V2版的很老了,换个新点的版本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