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金属带材纵剪,压力站压力设置

楼主(2012-01-03):
          各位大侠,我是做金属带材的纵剪加工的,主要以不锈钢和碳钢为主,厚度在.0.05-1mm,宽度在650以下。

 设备是国产的普通的,现在的问题是每次在压力站设置压力的时候,主要是靠经验来调节,最近领导提出要做一个作业指导书,里面有不同材料,不同宽度不同厚度的材料分条,全靠经验,没法操作,有没有这种东西的理论?

           我们领导给我的是 弹性模量去解决,这对吗,有别的模型吗?

网友:
把原来的统计一下,应该很多了 ,不会没有记录吧

网友A:
不是剪切应力吗。怎么是弹性模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剪切应力吗。怎么是弹性模量。

剪切应力是在圆盘刀那个位置,就是刀轴的位置 。现在是后面的张力台,力大小的设置对卷取会有影响,比如塔型,桃心,等等

楼主:
意思是建立一个模型。用理论公式去做出来。从理论上去指导
反正现在垃圾设备上卷取0.05厚的不锈钢,有点做永动机的的精神了。
头下令了还得生存啊,不得不来研究一下啊。当然也增长了一些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