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纹扭矩强度,电镀后变弱,下降的离谱,请各位高手支招!!!

楼主(2012-01-03):
有个零件:
材料:S45C    T=0.8  140-165Hv  (球化退火钢 6级球化退火)
成型工艺:钣金冲压成型,抽芽M3.5
处理工艺:攻牙M3.5后,淬火回火热处理380-450Hv ; 电镀蓝白锌6-9um,去氢
规格要求:M3.5的螺纹,扭矩达到2.0N·m,螺纹不滑牙,不变形,不破裂

问题:

钣金成型后处理工艺的第一阶段:
热处理后M3.5螺纹扭矩3.0N·m~3.5N·m;
再电镀处理,电镀后M3.5螺纹扭矩才1.5N·m~1.9N·m,就滑牙,变形,破裂。

请各位工程师帮忙分析分析,问题出在哪里?是原材料?是热处理?还是电镀?为什么?

PS:个人认为是电镀原因,但不知道电镀的哪个点出的问题。

网友A:
攻牙热处理后,有没有试验扭矩?若实验合格可能与电镀除污时间过长受腐蚀有关.若攻牙热处理后,没有实验,可能与热处理有关,检查有无脱碳.仅供参考,不当之处请指教.

网友B:
电镀后理论上孔应该变小,是不是与这有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攻牙热处理后,有没有试验扭矩?若实验合格可能与电镀除污时间过长受腐蚀有关.若攻牙热处理后,没有实验,可能与 ...

首先,谢谢您的回复!
攻牙后螺纹顺畅,没有问题,但没有试验扭矩;
热处理后有试验扭矩,是合格的;
除污时间长短也做过对比,分别用15s、30s、60s,但镀出来后的扭矩结果几乎没有差异。
如果脱碳的话,热处理后试验扭矩,应该是NG的,但目前是合格的,所以可以排除热处理工艺。

还请再帮忙分析。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镀后理论上孔应该变小,是不是与这有关

从理论上讲,是会变小的,但是从实际上装配上没有差别。
只要螺栓能柠进螺纹,就可以完成扭矩试验,
所以只要正常螺纹通规能顺畅通过的话,您所说的孔的大小跟扭矩无关

网友B:
有电镀的螺纹 扭矩要比正常情况下减少 10%  以上

网友:
也许是电镀后影响了摩擦系数

网友:
电镀后除氢时间间隔多少?除氢是有时效性的,时间过长除氢,没有太大意义.

网友A:
若除氢不彻底,因内应力产生,会使产品变脆,易裂.

楼主:
引用 网友A:
若除氢不彻底,因内应力产生,会使产品变脆,易裂.

除氢是在电镀出槽后1H内进行的,220℃,4H,除氢是彻底的,没有脆断现象,
目前的实验结果是:测试扭矩还未到规格要求,螺纹孔就滑牙了、变形了、撕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电镀的螺纹 扭矩要比正常情况下减少 10%  以上

有类似的例子么?
或者相关资料参考么?

网友C:
拿去分板,先看外观,打硬度,显微看裂纹,再晶相分析。
等待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C:
拿去分板,先看外观,打硬度,显微看裂纹,再晶相分析。
等待结果

分板怎么理解?
1、外观用显微看没有裂纹,与电镀前状态没多大区别;
2、磨掉电镀层,打出的硬度与热处理状态的一致;
3、因热处理状态的能达到扭矩要求,而且电镀不会造成金相组织变更,金相分析的意义不大。

网友(点评):
没说热处理的问题。 显微分析能看清楚破坏原因,晶相分析能看清楚电镀对组织的影响。 自己查找下断裂分析方法。

网友:
电镀后要马上进炉子烘烤,去氢。否则氢脆

网友D:
另外锌比较软,摩擦系数低,扭矩有下降的可能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另外锌比较软,摩擦系数低,扭矩有下降的可能

除氢是在出电镀槽后1H内进的烤箱。
锌再软,可只有6-9um,并且只是附着不是置换,锌的软硬应该不是造成扭矩下降的原因。

网友A:
内攻牙牙径控制范围,有没有偏上限?材质质量是否稳定?检验是同一批次,检验数量多少?

网友:
电镀除污时间过长受腐蚀有关

赞成1楼,注意这个过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内攻牙牙径控制范围,有没有偏上限?材质质量是否稳定?检验是同一批次,检验数量多少?

如果热处理后的螺纹扭矩能达到规格要求,我想牙径的大小可以忽略。
是同一批次原材料、同一批次热处理、同一批次电镀。

网友E:
本人不懂电镀工艺,我个人觉得,电镀前是要酸洗的,是吧??如果是这样,酸洗首先是酸解液对螺纹表面有一定的侵蚀,本身你M3.5螺纹细小,经过腐蚀后在度一层,镀层本身是比较软体的。螺纹牙的强度下降是必须的。我建议电镀时把螺纹孔用橡皮泥或其他耐高温的软材料堵上在度,或许对你的问题不粘边,不专业,也别见笑。这些是在下个人建议嘛,也不权威。交流嘛。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本人不懂电镀工艺,我个人觉得,电镀前是要酸洗的,是吧??如果是这样,酸洗首先是酸解液对螺纹表面有一定 ...

谢谢您的意见。
但此零件是需要做NSS盐雾试验的,48H无锈

网友A:
电镀必需要内外都要电镀的,你的这批货量多少?实验检验数量不能过少,要多检验些.
      一.内攻牙可能因有毛刺,热处理未清理干净,过扭矩试验可能通过实验.但在电镀时,因受电解液腐蚀,毛刺与牙峰处可能脱落,导致内径变大,会造成滑牙.可以拿攻牙未热处理的测试扭矩,进行对比.
     二,对于变形,撕裂,因你在热处理后,测试扭矩都OK,若电镀问题查不出实质原因,可能与你材质有关,材质质地不均匀,导致测试NG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镀必需要内外都要电镀的,你的这批货量多少?实验检验数量不能过少,要多检验些.
      一.内攻牙可能因有毛 ...

几万个,抽检方式是按AQL 105-E做的。
未热处理的产品与热处理后的产品扭矩没有可比性,未热处理的刚一拧紧就变形了。
材料上同一炉出来的材料,而且是知名钢贸购买的。
所以,最终的原因估计还是电镀工艺出了问题。

另一款类似的产品,螺纹为M5.0,扭矩要求为3.5N·m,热处理后扭矩为4.5N·m~5.0N·m,电镀(蓝白锌)后扭矩为4.0N·m~5.0N·m,是合格的。

网友(点评):
4.5-4.0扭矩还是下降了,建议做一步检一步,看看到底出在哪一步

网友(点评):
做一步检一步,目前问题出在电镀.

网友A:
电镀蓝白锌你除污,除氢测试都没问题.镀层很薄影响也不大.
一.攻牙未热处理的测试扭矩多测试些,对比材质是否均匀.更换材质.
二.攻牙后,外观检查内螺纹,观察是否有毛刺.量具测量尺寸是否在可控范围.更换丝锥.
三.热处理后,金相检查牙纹组织是否均匀,有无破坏.外加硬度测试.检查有无脱碳,多测试些.
四.电镀除污时间,试样批次进行电镀,选择最佳除污时间.化学除油清水要冲洗干净,及时除氢.
本人也不专业,只能提供这些.不当之处多请指教.更希望能有高人指点,让你能够早日解决问题,一同分享你的成果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您的意见。
但此零件是需要做NSS盐雾试验的,48H无锈

NSS盐雾试验的,48H无锈~~并不可代替电镀条件。

冷电镀锌不止除污、除锈,还必须酸或碱激活材质的表面活度才能镀上,嫌疑这个过程。

网友F:
引用 楼主:
几万个,抽检方式是按AQL 105-E做的。
未热处理的产品与热处理后的产品扭矩没有可比性,未热处理的刚一拧 ...

我在想可能是电镀后
1.摩擦系数改变。
2.电镀可能会使螺纹尖端产生应力集中,变脆。(真空电镀可能会好点)

另外,同样的扭矩情况下,不同的摩擦系数会改变螺纹间的金相组织受力情况。
(这点你可以用螺纹上涂些润滑油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在想可能是电镀后
1.摩擦系数改变。
2.电镀可能会使螺纹尖端产生应力集中,变脆。(真空电镀可能会好 ...

从客户的装配及使用环境上,不允许添加润滑剂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镀蓝白锌你除污,除氢测试都没问题.镀层很薄影响也不大.
一.攻牙未热处理的测试扭矩多测试些,对比材质是否 ...

感谢您的关注及全面分析!
但目前问题集中在电镀环节的某一点。

楼主(2012-09-06):
引用 楼主:
感谢您的关注及全面分析!
但目前问题集中在电镀环节的某一点。

此问题到目前还是未得到解决,最后零件更改了表面处理工艺,利用涂覆的表面处理方式使用。

但新的同样的问题又来了:
厚度1.5mm的S45C,同样的生产工艺,依旧出现:热处理扭矩合格,电镀后脆断的问题!
1、与电镀沟通,其要求热处理时芯部硬度为340-360Hv(热处理的要求是400-450Hv),要小于表面硬度(400-450Hv),电镀后对零件韧性影响不大,也就是说可以解决目前电镀前后扭矩差异大的问题。
2、按电镀要求的热处理硬度,与热处理沟通,对于薄板(T=1.5mm)且又是S45C材质,淬火回火很难控制内外(芯部与表面)的硬度差,因S45C材料特性,淬火回火后要么整体硬度做低,要么整体做高;除非利用渗碳,但也很难在批量生产中稳定的控制硬度范围。

综上述:悲催了,这问题难道真的无解了吗?但是国外同样的材质,同样的工艺,却是不一样的结果,国外的钢材好、设备好我承认,但差别也太大了吧?
还是继续坐等高手出现!!!

楼主:
引用 楼主:
此问题到目前还是未得到解决,最后零件更改了表面处理工艺,利用涂覆的表面处理方式使用。

但新的同样 ...

有哪位大大能够给点突破口???拜谢!!

网友(2017-07-31):
不忍心打击,电镀出现这种问题也是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