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系统的力度问题

楼主(2012-01-03):
液压系统中和力度有关的是什么因素?
是不是油缸缸体越粗力度越大?前提是同一个油泵

网友:
力度是什么概念?可不可以用相对专业一点的说法?我还是第一次听到这个名词,是不是我OUT了?

网友(点评):
就是液压杆往前运动时受到的阻力大小,本人不专业,让大家见笑了,机床的溜板是液压驱动的,不车工件时走的速度正常,车工件时明显费劲,速度大大的降低,请问怎么解决?

网友:
力度是神马意思啊,木得概念

楼主:
就是液压杆往前运动时受到的阻力大小,本人不专业,让大家见笑了,机床的溜板是液压驱动的,不车工件时走的速度正常,车工件时明显费劲,速度大大的降低,请问怎么解决?

网友A:
楼主你再具体点说说啊,最好有照片或着截图

网友(点评):
车床的大溜板是液压油缸驱动,空走时和车件时速度不一样,明显的费力,速度就降低了,想请教一下有什么办法能让油缸的速度不受阻力影响?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再具体点说说啊,最好有照片或着截图

我见过的车床溜板是齿轮齿条传动的.液压的没见过.冒昧问下,车工件的时候你想让它达到多大的速度

网友:
中间是不是还有一套伺服电磁阀,有的话检查下
车工件带负载和不带负载的时候运动速度是不一样的
液压缸内腔有没有漏油
系统中可能还会有一个类似先导阀的一个阀,也有可能漏油

上面的一些我是比较我公司的设备来说的,参考

网友(点评):
这问题困扰我好长时间了,你所说的漏油的问题我特意看了,也换了密封圈,至于阀我想应该没问题,同样设备好几台,都一样的情况,同一行程段车工件和不车工件时速度不一样,直接原因是我的工件加工量太大,车床超负荷

网友:
液压缸的推力或拉力,在忽略渗漏和摩擦的情况下,只与压力和缸径有关

网友(点评):
是不是换个缸径大些的油缸会好些?

网友:
  既然不车工件时速度可以,那说明车工件时流量降低明显。溢流阀是否调定压力太低

网友(2012-02-09):
可以换液压泵+大流量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