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e 5.0中文字拉伸,请教

楼主(2012-01-03):
在做文字拉伸的时候,出现了如图所示的情况,大家讨论下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A:
字体不对 出现交点的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字体不对 出现交点的原因

谢谢!有没有好的字体库供Proe拉伸用呢?

网友:
这个还真没有 我很少用到PREO的 再问问吧

网友B:
我也遇到过这种情况,不过一般拉伸字体的话,字都很少,可以有两种方法解决。一种是换一种字体,但可能效果上会有差距。再一种就是先写出字,草绘模式下,参照--描线。重新草绘完成。
以前遇到这种情况就这样解决了,一直想找更好的方法。
楼主找到更好的方法,记得说一声呀。。

如图,换一种字体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遇到过这种情况,不过一般拉伸字体的话,字都很少,可以有两种方法解决。一种是换一种字体,但可能效果 ...

换一种字体是可以,但是这样会造成再设计时,零件上的字体不一,很难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