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车简单零件之方法无限扩展!

楼主(2012-01-03):
题目:如图虚线为毛坯,粗实线为加工后的图。
要求:除了保证零件图纸的要求外,零件的两面在同一台数控车床同一个程序中加工完成。

【原创】

楼主:
方法一:传统方法
用一把刀一个刀补做完两面
O0001;
……
G0Z0.
T0101;
……
M00;
T0101;
G0Z-2.6;
……
……
……
优点:编程简单,即使是初学数控者也可以在短时间编程完成;
易于理解。
缺点:输入程序篇幅太大,对刀及调节刀补误差较大。
方法二:G50偏移坐标法

用一把刀一个刀补做完两面
O0001;
……
G0Z0.
T0101;
……
M00;
G50W2.6;
T0101;
G0Z0.;
……
……
G50W-2.6;
……
优点:编程简单,即使是初学数控者也可以在短时间编程完成;
易于理解。
缺点:加工之前需要设置G50及基准刀(即通过相对对刀实现);
输入程序篇幅太大;
对刀及调节刀补误差较大。
方法三:子程序法
用一把刀一个刀补做完两面
O0001;
M98P2;
M00;
G0W-2.6;
M98P2;
……
O0002;
G97M3S800
T0101;
……
优点:一定程度简化程序
编程简单;
易于理解。
缺点:子程序需要采用相对编程;
对刀及调节刀补误差较大;
对程序修改难度较前两种大。
方法四:双刀补法

O0001;
……
T0101;
……
M00;
T0102;
……
优点:对刀精度大大提高;
程序结构简单;
调节刀补方便简单,不用考虑两面之间的影响;
修改方便。
缺点:习惯以前的一刀一刀补容易输入错误;
方法五:系统变量改变法
O0001;
#500=#2801;
T0101;
……
M00
#2801=#2801-2.6;
T0101;
……
#2801=#500;
……
优点:程序结构简单;
修改方便。
缺点:必须掌握系统变量的用法,而且操作工不一定看得懂。
方法六:G50和子程序结合法
方法七:子程序和双刀补结合法
方法八:G50和宏程序循环结合法
方法九:系统变量法和宏程序循环结合法
方法十:双刀补和宏程序循环结合法
……

楼主:
*本人是个操作工,用的系统是“广州数控980TDb”,下面是我用了三个月的程序,望指教!*

O2929 (LUKEXC)
#100=101
#101=102

#120=130

#121=20

WHILE[#100LE#101]DO1
N1G97 M3 S800
#122=#120+#121

T#100
G98

G0 X85.0 Z-1.5

X59.2 F#120
X56 Z0.0 F#122

G0 X85.0

Z-2.9

G1 X83.4 F#122
X81.0 Z-2.22

X59.2 F#120

G3 X56.0 Z-0.62 R1.6
G1 Z-0.3 F#120

X55.0 Z0.0 F#120
X43.0 F#122
G0W1.0

M5

G0 Z160.0

#100=#100+1
IF[#100GT#101]GOTO2

M00

END1

N2M30

此方法是双刀补和宏程序循环结合的方法!
通过改变#100可以实现只加工第二面;
通过改变#101可以实现只加工第一面;
通过改变#120和#121实现进给速度的改变以适应当时情况!

网友A:
别搞这么多出来了。其实适合自己现场实际的那是最好的,不是么?我一直告诉下面跟我学编程调试的人,你用最简单的程序可以加工出工件就可以了。要是太复杂,一个编写容易出错,还有就是对调试带来困难。自己写的东西只有自己知道,别人看不明白不会调试,那么程序就是编写失败的。

网友(点评):
确实是这样的!但是你如果不知道有这些方法,那你有可能找不到最优的那种方法! 举个例子:比如加工一个零件可以有20种方法,但是你只知道5种,最优的程序可能在你知道的那5种之内,但是也有可能在另外15种内!

网友:
引用 楼主:
*本人是个操作工,用的系统是“广州数控980TDb”,下面是我用了三个月的程序,望指教!*

LD是一个很不错的技术能手,善于总结,寻找不同的方法达到提高效率的目的,总结得越多,所得的体会便越多,提高效率便更快,所提练的思维便越精,值得学习!!

网友(点评):
谢谢邓大师的表扬!哈哈!!

网友:
调用子程序是很蛋疼的。。。编程也就几分钟的事。。。。我都是能简单就简单。。。。要的是结果不是过程   看到有些人编程搞得很花俏。。  看着都头晕。。

网友B:
除了保证零件图纸的要求外,零件的两面在同一台数控车床同一个程序中加工完成。本人愚钝,请问是一次装夹将两端面加工完成吗?一把刀可以吗?

游客

网友(2012-04-10):
效率完全不会降低,你换面的时候换刀。
呵呵,这个在现在一般的数控机床上一次装夹完成两面加工的我认为是不可能的! 当然两把刀也可以,只是效率将会降低!

网友(2012-01-03):
引用 网友A:
别搞这么多出来了。其实适合自己现场实际的那是最好的,不是么?我一直告诉下面跟我学编程调试的人,你用最 ...

算了,本来想说点什么的。不说了。还是前头的话,适合自己是最好的,反正条条大路通罗马,编的东西只有自己明白自己会调试就没有意义了。

网友(点评):
哈哈!我是同意你的观点的! 我只是觉得知道的方法多比方法少要好些,但是方法多不一定就可以编写出最优的程序!

网友:
我是来看邓大湿的回复的,飘过。。。。。。

游客

网友(2012-04-10):
他爱思考,不过离大师还远。
他觉得他是大师?

网友(2012-01-04):
看的头大如斗,不知道怎么搞

网友:
你是个善于思考的人,向你学习

网友C:
楼主精神值得学习。初看题目我以为楼主是在一次装夹的情况下完成此件,但看完后发现并不是这样。我只能说在多次装夹的情况下,有很多方法完成此件,楼主只是从程序上的不同完成此件,因此我认为楼主的标题是错误的,这明明是“在同一加工方法下不同程序的优劣”。在此本人对楼主的编程手段表示拜服,做我的师傅绰绰有余。
但是我很赞同sjkabcd的话。在实际工厂大批量生产中工人是不会选择你的方法的,在这里我们姑且先认为所有工人都有楼主的水平。即便是小量生产中楼主的方法也不会被选用。楼主这道题我认为是这样的:将所有你知道的----G50、子程序、宏、结合起来,把这件活整出来。

网友(点评):
我一直认为,无论什么方法或手段,总是在常规或普通方法做不出来的情况下才启用。如果这个活连初学者都能整出来,你觉得你还有必要费那么大得神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精神值得学习。初看题目我以为楼主是在一次装夹的情况下完成此件,但看完后发现并不是这样。我只能说在 ...

谢谢指导!
纠正一点,我3楼的程序只用到了宏和双刀补!
其实细读我的程序其实并不复杂!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指导!
纠正一点,我3楼的程序只用到了宏和双刀补!
其实细读我的程序其实并不复杂!

我始终同意LZ的思维,没有对比,那能择优,假如我们能在众多的程序之中选择一个最好的,那不是更好吗?我们就是在不断的麻烦中学习而生,我相信只有这样你对加工的思维景界就会与众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始终同意LZ的思维,没有对比,那能择优,假如我们能在众多的程序之中选择一个最好的,那不是更好吗?我 ...

呵呵,邓大师说得很对,思维最重要!

楼主:
引用 网友E:
首先感谢您阅读以下信息。
我们公司是一个拥有20年历史的专业蜗轮、蜗杆减速设备加工制造商,是国内蜗轮 ...

一生大师都来了哈!只是未作出任何评论哈!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一生大师都来了哈!只是未作出任何评论哈!

评论了又不发火车票...所以就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评论了又不发火车票...所以就免了!!

哈哈!!!!!!!!!

网友:
尝试用不同的加工程序加工是很好的,但我觉得实际加工程序做到 清晰 简单 高效就可以啦

网友F:
引用 网友E:
首先感谢您阅读以下信息。
我们公司是一个拥有20年历史的专业蜗轮、蜗杆减速设备加工制造商,是国内蜗轮 ...

一生 你是 广告不止 灌水不止

网友:
我就是打酱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一生 你是 广告不止 灌水不止

嘿嘿 !!!您是明白人!!我就不多说啦!!

楼主(2012-02-06):
今天又发现一类方法,用到G70!
O0001;
……
#100=101;
N1T#100;……
N2……;

#100=102;

IF[#100GT102]GOTO3
G70P1Q2;
N3M30;

楼主(2012-04-04):
很久的帖子,翻出来再看看!

网友:
简单的东西被你复杂化了,直接工件坐标系平移,简单明了,你这有如脱了裤子放屁

网友(点评):
我是坏蛋大使的粉丝 赞一个

网友:
不知道怎么搞

网友:
多种思维拓展 搞活头脑 始终善于思考

网友:
方法倒是不少,最快最简单的程序加工出来才是实际的,整那么多没用

网友(2013-05-05):
坐标系平移

网友:
我把我自己这么多年编得程序想一下,连楼主的皮毛都不及.

网友(2013-12-14):
我用过子程序家G50的配合,还是蛮好用的,别的有机会试一下!

网友:
同一把刀,两个刀补就搞定了。为什么要搞出那么多子程序啊,还是宏啊。要生产就是要使用简洁方便。又不是在学校学习。

网友:
这件活,可以设计专用夹具。。。一次完成两端面的加工。一把切刀一把外圆刀搞。。。内撑那个孔,用液压机做

网友:
说实话,我没看懂你要表达什么

此零件的关键不是编程而是工装

网友:
引用 网友B:
除了保证零件图纸的要求外,零件的两面在同一台数控车床同一个程序中加工完成。本人愚钝,请问是一次装夹将 ...

浙江现在有可以同时加工两面的数控车了

网友:
普通的经济数控,一次装夹车两端面,同时完成两件一点问题都没有

网友(2014-06-01):
本人愚钝,请问是一次装夹将两端面加工完成?  一把刀? 你是怎么装夹的?

网友:
为什么要把简单的问题复杂化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