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速阀里,对于负荷变化时,节流阀前后压差不变怎么理解

楼主(2012-01-03):
负荷变化 ,节流阀前后压差基本不变怎么理解     和流量不变导致速度不变
当负荷变化,额外的负荷由减压阀开大减压口来补充,
但是节流阀在进口两次压力不同的情况下  真的是进出口压差基本不变吗

网友:
节流阀的原理是通过小孔的流量与其前后压差的关系是确定的这一原理。能保证小孔前后压差是定值就能保证通过小孔的流量是定量。调速阀通过串入一定值减压阀保证调速阀前后压差,就能保证通过它的流量。调速阀一般直接接油缸等执行元件,而执行元件的负载经常发生变化,导致调速阀出口压差发生变化,有时需要执行元件速度不发生变化,就需要保证调速阀入口压力相应变化,才能实现这一要求。串入的减压阀,它能通过调速阀出口压力变化(负载引起的)来调整其输出端压力。

楼主:
上面的 兄弟谢谢你的解释,   在负荷增加,节流阀出口压力变大,作用在减压阀上端的力巴减压口开大,进而节流阀进口压力变大,  所以在负荷变大后,节流阀进出口压力都变大, 也就是压差可以理解成基本不变  是这样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