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爷,哪里有挖掘机斗齿尺寸资料呀?

楼主(2012-01-03):
各位爷,哪里有挖掘机斗齿尺寸资料呀?

网友A:
这个不建议你随机找,应该根据挖掘机实际的负荷能力进行实验确定,因为曾经碰到过某台车发动机油温水温高,最终调查结果是用户私自改装斗齿导致,更换斗齿后故障排除,所以建议慎重。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建议你随机找,应该根据挖掘机实际的负荷能力进行实验确定,因为曾经碰到过某台车发动机油温水温高, ...

谢谢提醒!

网友:
斗齿根据 牙根而定,各个厂家生产的斗齿和牙根都不一样。你还是去市场买几个自己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