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NUC放大器 电池在何方?

楼主(2012-01-03):
FANUC放大器  电池在何方。找了半天没有找到。是不是没有呢?

网友:
悲剧了,你这个就没装电池。位置就在驱动模块数码管旁边的凸罩内,可以打开的。电池插头就在旁边。
看风格,象是台湾籍的加工中心。
假如,电机和反馈电缆是绝对码的,那买两个电池装上,改1815号参数的相关位,就可以,假如不是,有电池也木有用。

网友(点评):
大侠,我现在越来越佩服你了。真想过去和你学两年。俺的知识水平太低了。

网友(点评):
身在其中,自然就熟悉了。俺系统培训过一些系统,但不使用,也会忘掉。

网友:
附件里红框的位置就是电池的接口~

网友A:
你是不是周工啊!!!我们公司的周工也在找这玩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不是周工啊!!!我们公司的周工也在找这玩意

我不是你说的那个周工。不过晚上做梦有时候会见到周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