泵的平衡盘和平衡鼓是怎么平衡轴向力的?

楼主(2012-01-03):
泵的平衡问题(请问泵的平衡盘和平衡鼓是怎么平衡轴向力的?)
泵在抽水作业时,出口压力要比进口高,所以水会对叶轮等部件产生向出口方向的轴向力,请问平衡盘是怎么做到调整这个力的?

楼主:
高手请给予指导,小弟在此感谢了 ?

楼主:
泵的平衡问题(请问泵的平衡盘和平衡鼓是怎么平衡轴向力的?)
泵在抽水作业时,出口压力要比进口高,所以水会对叶轮等部件产生向入口方向的轴向力,请问平衡盘是怎么做到调整这个力的?
为什么没人回答啊?太专业了  还是太简单?

网友:
楼主你好。不知是你描述的问题还是我理解能力的问题。你所指的泵的平衡盘和平衡鼓我不知指的是的那个。我只知道一般离心泵的叶轮在安装前都做过动平衡和静平衡。还有你说的轴向力我只知道因为轴承型号的不同和轴承游隙的不一样会存在轴向窜动。说的不对的地方还请海涵

网友(2012-02-03):
     首先你说的 “水会对叶轮等部件产生向出口方向的轴向力”这句话的概念是反的,应该是产生向进口方向的轴向力。
    离心泵都有个平衡轴向力的问题,单级离心泵的平衡是靠叶轮本身的平衡孔来解决(会有一定量的扬程和功率损失),也有靠轴向轴承来解决的。
      多级离心泵也有两种形式,一种是叶轮背靠背结构(叶轮进、出水口的反向)来解决轴向力,再一种就是平衡盘方式解决。
      多级离心泵的平衡原理我抽空另贴发上。

网友:
平衡盘的原理是:A处压力是末级出口压力推着平衡盘向出口方向抵抗轴向力,达到平衡。(在平衡盘另一侧与入口联通是入口压力)

网友(点评):
呵呵,刚好碰上周末没来得急上,你上图就解决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