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内这个符号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2-01-03):
RT..麻烦各位工程师帮忙看一下这个图内右上解的E旁边那个躺下来的像是字母"F"的那个符号是什么意思.表示的是什么?
谢谢了!
在下菜鸟,还望多多指教!

网友:
基准E在哪里啊,会不是会一根横杠,不是F,因为你的图是在是不清楚
横杠的话  是直线度  应该不需要基准的吧
形位公差忘记的差不多了

网友(点评):
这个E不是基准,是具体数值的代号,看其他尺寸还有d、D、B1、H等等

网友:
图片像素的误差,就是"一",直线度公差

网友:
是直线度公差,E就是公差数值,在图纸表格里

楼主:
姑且当是直线度公差吧
但我比较不敢确定

网友:
形位公差就那么几项,我发给你,你看哈

网友(2019-04-18):
兄弟,你的图可以再模糊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