顺铣与逆铣的区别

楼主(2012-01-03):
刀具的旋转方向和工件的进给方向一致叫顺铣,不一致叫逆铣。顺铣时刀具的旋转方向和工件的进给方向一致,丝杆受刀具相向的力,丝杆螺母的间隙会引起窜动,而逆铣时刀具的旋转方向和工件的进给方向不一致,丝杆受刀具相对的力在螺母的一侧贴合,切削平稳。
CNC 内圆逆铣,外圆顺铣

网友:
嘿,我也想仔细看看顺铣和逆铣,貌似理解又貌似不理解

网友:
学习  可是还是不太理解

网友A:
关于顺铣和逆袭其实很好理解的,举个例子,假设刀盘不动,铣刀是顺时针旋转,一块平面板子,从上往下移动吧,铣刀盘右半边在板子的左边铣削,这就是顺铣,而如果铣刀盘的左半边在板子的右边铣削,这就是逆铣了。顺铣刀片在铣削时不会有太大的阻力,因为刀片的旋转方向是和板子的移动方向一致的。而逆铣的时候刀片的旋转方向是和板子的移动方向相反,所以刀片铣削时阻力更大,更容易磨损。

网友:
楼主举个例子说下 !~!~!~有点笼统,

网友:
顺铣与逆铣  可以从工件表面刀痕看出来

网友:
工件表面刀痕 顺铣与逆铣的刀痕什么样啊?

网友:
http://www.56.com/u52/v_MzgyMDQ5ODg.html
上视频
我的理解:刀刃从已加工平面到未加工平面 为逆铣 反之为顺铣

网友B:
顺铣时切削由厚变薄,刀齿从未加工表面切入,机床运行平稳,有较长的铣刀使用寿命。同时还可以提高工件的表面加工质量(表面光洁度),保证尺寸精度。
一般数控加工采用顺铣较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关于顺铣和逆袭其实很好理解的,举个例子,假设刀盘不动,铣刀是顺时针旋转,一块平面板子,从上往下移动吧 ...

非常地赞同,呵呵呵.......

网友:
懂了谢谢l楼主学习咯。。。。

网友C:
看着我有点晕了,到底是顺铣好还是逆铣好?

网友(点评):
通常注意是通常精加工时用顺铣,这样光洁度相对好些。表面很糙坑坑洼洼如堆焊面粗加工为了保护刀具用逆铣。再具体看工况,百度学习。

网友:
现在明白了...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着我有点晕了,到底是顺铣好还是逆铣好?

原来如此啊 呵呵 ,多谢解疑

网友:
无论是顺铣还是逆铣 要消除螺母间隙

网友:
一般性来说,铣刀刀盘满刀盘无论怎么铣都是差不多的,所以要看的话就只能看哪边在吃铁。铣床正转,刀盘的上边在吃铁,往右吃,这是逆铣,这能保证刀片不易坏,缺点,刀盘用久了,会比正铣容易变形,寿命将会降低。因为吃力比顺铣大。

网友:
顺铣一般是精铣。要求少的背吃刀量。快速进给,转速加快有比例的。(顺时针转)反之就是逆铣。粗加工用!

网友:
反之就是逆铣;可不是反转。看刀具和工件就明白了

网友:
铁,不锈钢,用逆铣,不让刀。

铝的用顺铣,不粘刀。

我们厂里所有的人都是这么加工的。没啥大问题。

网友:
还有平衡铣呢,,,,,,,,,

游客

网友(2012-07-15):
没有平衡铣这个概念。 铣削中包括对称铣、非对称铣;非对称铣包括顺铣、逆铣

网友(2012-01-29):
确实如此,受教了。那有没有可能有些特殊情况反过来呢?

网友:
逆铣是挖,顺铣是掏。铣平面时逆铣无法保证精度,因为排屑不良影响很大。逆洗时丝杠贴合。

网友:
学习到了。。呵呵。。这个还真是不懂。。。。。。。。。。。。。

网友:
引用 网友B:
顺铣时切削由厚变薄,刀齿从未加工表面切入,机床运行平稳,有较长的铣刀使用寿命。同时还可以提高工件的表 ...

非常同意楼主的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