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社友,现在铝型材开一套新模具,起订是多少KG?

楼主(2012-01-03):
还有那个挤出效果是怎么样的?一直弄不明白,怎么能够弄出个中空的效果,,,

网友A:
铝型材模具是属于冷挤压模具。在高压下使得铝合金产生塑形变形,然后通过一定的设计断面,从而型材获得稳定截面的成型方式。一般而言,由于铝型材的加工的特殊性,铝型材模具的寿命都不大!通常其模具都是使用耐热模具钢,也就是H13.一般的模具的寿命也就是不会超过2000KG的生产量。看产品的特性,但是,波动不会很大!

网友:
呵呵,忘记说一句。铝型材报废的原因大多是因为铝合金与模具在生产过程中的摩擦而导致模具出口缝隙变大,这样单位产品的壁厚会变厚,产品的成本会很高而导致模具报废。一般来说,报废的模具是不可修复的。

网友:
中空的效果很简单,模具上是实心的,型材上就是空心的;反之亦然

网友:
一般是500kg起,具体要联系厂家,模具的价格和截面尺寸形状有很大关系的,

佛山大沥那儿厂家比较多

楼主(2012-02-02):
引用 网友A:
铝型材模具是属于冷挤压模具。在高压下使得铝合金产生塑形变形,然后通过一定的设计断面,从而型材获得稳定 ...

谢谢了,我去了铝型材生产厂家,知道是怎么回事了

网友(2012-07-25):
就像挤面条,h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