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长轴的热处理变弯,请教

楼主(2012-01-03):
论坛的各位TX们,请教个问题

现在手头有个活,用长度400mm,外径19mm+的45#冷拔料生产拖拉机变速箱拨叉轴,直线度是减5丝,车铣一些槽后整体调质、局部淬火,然后无心磨,但是热处理后就变弯,达不到合格直线度,即使校直后也存在回弹问题。怎么做能达到合格直线度?

谢谢了。

网友:
用热棒变形小些。
冷棒先去回火吧。

网友:
调制后预留加工余量,加工后在局部淬火。在无心磨。尝试改变加工工艺试下!

网友:
调质后预留加工余量,加工后在局部淬火!

网友:
调质以后,无心磨,然后加工,最后局部淬火

网友:
首先应该去应力,再调质,淬火后再精磨啊!

网友:
想整体的话,换成40Cr。油淬火会好点。

楼主:
顶起,有没浙江玉环那边的朋友?这个问题是怎么解决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