梯形螺纹加工,是用滚丝机好,还是旋风铣好?

楼主(2012-01-03):
梯形螺纹加工,是用滚丝机好,还是旋风铣好?它们之间有什么优缺点?

网友:
还是旋风铣好11111111111

网友:
看数量,精度来制定方案最好

网友:
应优先选用滚丝机,铣削加工成本高,慢,滚丝机是无削加工,快。

网友:
那要看你的是什么工件,材质,总体说是什么工艺,才能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