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锰钢是否适合我这种工况使用?

楼主(2012-01-04):
加工后成型工件是和砂纸接触摩擦 不知道高锰钢是否合适? 是不是锰含量越高 其耐磨程度越好呢?

网友A:
我觉的不适合,我记得锰钢在强压的环境下硬度会很高,但是一般情况下硬度并不高,仅供楼主参考!

网友B:
有冲击的条件下产生加工硬化而耐磨,韧性好。否则没有大的效果。纯耐磨,需要Cr和V、W的碳化物比较好

网友C:
你的情况不适合。高锰钢的硬化是在冲击下的冷作硬化,如铁轨,火车轮在实际的运转中并不是平稳地运转,而是边转边跳,相当车轮对铁轨边碾边敲。在这种情况下,铁轨的上面逐渐越来越硬。你的情况,我想,如果你说的零件表面涂一层加了沙子的沥青,可能效果会更好,还便于修复。,总之,应在软性材料方面来选料。

楼主(2012-02-15):
引用 网友C:
你的情况不适合。高锰钢的硬化是在冲击下的冷作硬化,如铁轨,火车轮在实际的运转中并不是平稳地运转,而是 ...

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冲击的条件下产生加工硬化而耐磨,韧性好。否则没有大的效果。纯耐磨,需要Cr和V、W的碳化物比较好

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的不适合,我记得锰钢在强压的环境下硬度会很高,但是一般情况下硬度并不高,仅供楼主参考!

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