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刃铣刀的问题,请教

楼主(2012-01-04):
我是制图的,三刃铣刀端部有长刃,中刃,短刃,所以这个长刃,中刃,短刃,是按顺时针还是逆时针标注的啊,
图片右刃右旋,先不管图画的对不对,从设计来讲哪个是中刃,哪个是短刃?

网友:
按顺时钟,你用砂轮插一下就清楚了

网友(2012-12-04):
这个与磨床相关,在磨床上有相关参数,可以设置为顺时针或逆时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