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车床有很多型号,他们之间有什么差别?

楼主(2012-01-04):
我看了数控车床有很多型号,比如CK 6130 ,Ck 6140 Ck 6150 他们之间有什么差别啊

网友:
区别在于后面的比前面的都要打

楼主:
就是动力更强大吗    那我HRC 50的硬质合金材料  用哪种车床能加工的动啊

网友:
这几种数控机床的区别在于机床回转直径的不同,6150回转直径最大。如果说加工HRC50的硬质材料,一在于您工件的外形尺寸,二在于你您所选择的刀具。

楼主:
谢谢   但是我用6130的机器去打,零件直径2.5cm左右,有弧度,越到后面越粗,大概有3.2cm左右。当机器速度弄到最大的时候,根本打不过去,打了大概0.1cm左右。感觉机器的力气不够

网友(2012-03-23):
HR450 用40较好点,30的机床车不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