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NUC 驱动器8.报警维修,请教

楼主(2012-01-04):
我有一台数控车床FANUC 0-TD系统,机床一上电就401,414报警,驱动器8.报警,请教高手怎样维修驱动器,是不是电源模块坏了

网友A:
先查接线,急停的连接,跨接电缆都要查。这两个报警一般是接线松动造成的~

网友B:
应该是放大器故障!!!!!!

网友C:
先检查线路,如果线路是好的,就换驱动器,有一样的设备吗,把坏的拆下来放那台好的上去,试试。。。。

楼主:
感谢大师们的指点,我已经查出是驱动器的故障,现在想请高手指点一下驱动器8.报警怎样维修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查接线,急停的连接,跨接电缆都要查。这两个报警一般是接线松动造成的~

感谢大师的指点,我已经查出是驱动器的故障,现在想请高手指点一下驱动器8.报警怎样维修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放大器故障!!!!!!

感谢大师的指点,我已经查出是驱动器的故障,现在想请高手指点一下驱动器8.报警怎样维修哦!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检查线路,如果线路是好的,就换驱动器,有一样的设备吗,把坏的拆下来放那台好的上去,试试。。。。

感谢大师的指点,我已经查出是驱动器的故障,现在想请高手指点一下驱动器8.报警怎样维修哦!

网友:
上面说得很好,学习了

网友B:
你好,我是昆山新博亚电子有限公司,是专门从事数控维修的,电话15962651044,方便联系下
11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好,我是昆山新博亚电子有限公司,是专门从事数控维修的,电话15962651044,方便联系下
11

我以前把驱动器寄到上海去修过,他说好了,但是用了几天还是偶尔有401、414报警,驱动器8.报警,结果钱给了,东西还没有修好,你这里不会也是吧

网友:
这你放心,我们这里是你确认好了,你们再付款,

网友:
那你有没有检查一下,动力线好不好,例如绝缘好不好!!!还有其它的

网友:
你那有一样的设备吗,有换一下,确认下是不是驱动器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