镀铬层的硬度怎么检验?请教

楼主(2012-01-04):
请教各位,镀铬层的硬度,怎么检验。要求无损伤检测

网友:
在工件上是做不到无损伤检测,只能另外做样品检测。

网友:
镀铬一般厚度很小,0.03-0.1mm,需要用显微硬度计,可以做试样进行检查

楼主:
谢谢!哪里有卖这类检测显微硬度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