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此工序的机械制造方案,附图

楼主(2012-01-04):
红色标记为布料,灰色代表木板,怎么才能自动地包裹到海绵上(现在是人工作业)热后在周围用装订枪打上装订针。

效果图

效果图

效果图

效果图

楼主:
图上画的是椅子座。。。。。。。。。

网友:
老兄:可以设计台机器,自动加工,结构就是和拉伸模具一样,三个气缸,先把你现成的布放在一个模具上,再放上木板,气缸顶下把木板下压对布匹拉伸,后左右滑块把布匹包边,我这种工艺最好是涂胶水最好,速度快效率高。如果还是打钉就滑块做调整孔留打钉的孔。

网友(点评):
希望对你有点点帮助。

网友(点评):
这样是误人思路,这样做出来的东西也不好用,真正的治具不是这样做的

网友(点评):
只用多气缸带摆臂,摆臂上装一整块棉布,先把皮料放到棉布上,然后放板子定位,多气缸带动摆臂用棉布把皮料包在板子上,然后用电热加热,定型,完了再打钉子。

网友(点评):
本人是个人建议只作参考交流,不作决定性及可行性。交流交流交流........

网友A:
用激光割出外形(20MM以下)用加工中心铣里面的凹槽

网友:
要结合成本来看的话,可能还真是人工作业比较实际啊。

网友:
觉得楼主要改变思维方式。机器都是人手的延伸。所以,别总是想着完全的机器操作。是否可以先设计一个或者二个夹具。把布料开始的定位确定后,下面的工作应该要好做一些!

网友:
看过央视个民间做的包饺子机器吗?
你可以做个机构,在机构下可以推出爪子。
在机构上先铺布,再放板,布下推出N个爪子将布分几个点压在板上,再从上面下来一个压头射出几个钉子。注意射钉的地方不设爪子!

网友:
没有接缝吗?那就是直接拿外面套呀小一些,拉伸后套上,收缩了自然就小了。

网友B:
我没有怎么理解,是不是包垫子,我是做健身器材的,经常包垫子,但都是人工,没有考虑过机器,那样效率不一定高,而且要考虑皮革的弹性,美观度

网友C:
不难做,用气缸就搞定了,我以前做过笔记本外皮包布的,也没发现什么问题,不觉得多难,全自动可能不好做,做个治具还是很方便的。凳子只是更大些,大了更好做

网友D:
如果量大的话可以考虑非标设备,如果量小的话人工还是划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难做,用气缸就搞定了,我以前做过笔记本外皮包布的,也没发现什么问题,不觉得多难,全自动可能不好做, ...

这位仁兄能画个示意图吗?万分感谢

网友(点评):
具体结构方法我在4#楼点评中说过,你自已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量大的话可以考虑非标设备,如果量小的话人工还是划算

量挺大的,几千件做。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没有怎么理解,是不是包垫子,我是做健身器材的,经常包垫子,但都是人工,没有考虑过机器,那样效率不一 ...

我考虑到要是用某中方式夹住布料的话要考虑,是否会把布料扯破。夹住了会不会在里面打滑。

网友:
有点像马桶盖  靠 还要13个字节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难做,用气缸就搞定了,我以前做过笔记本外皮包布的,也没发现什么问题,不觉得多难,全自动可能不好做, ...

多气缸带动摇臂,摇臂怎么抓住布料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气缸带动摇臂,摇臂怎么抓住布料呢

布料和摆臂固定在一起,你说怎么固定,布料还能怎么固定,肯定是缝上去了。
自已不会动动脑子?
难道还等我帮你把机器设计出来?

网友:
缝上去不对了吧,那不是时间更久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量挺大的,几千件做。

几千件开发非标设备成本太大,还不如手工制作;如果是长年累月都有订单的话,我可以提供非标设备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D:
几千件开发非标设备成本太大,还不如手工制作;如果是长年累月都有订单的话,我可以提供非标设备方案

是长年累月的,这位仁兄。给出个方案吧。最困扰我的就是布料用什么抓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激光割出外形(20MM以下)用加工中心铣里面的凹槽

- -!好像不行,不是每个海绵垫子都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