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置度标注:两种标准方式有什么不一样?

楼主(2012-01-04):
一个关于位置度的问题:
       在设计有安装孔的零件时经常会提出位置度要求,譬如一个圆形法兰,当以端面基准A和外圆基准B作为设计基准的时候,在标注位置度公差时,到底是把A基准作为第一基准放在前面还是把B基准放在前。我翻看了很多资料,多是把端面作为第一基准放在前面。先请各位高手指点指点,两种标准方式有什么不一样?

网友:
基准的标注不同决定了加工工艺路线的差异,以及装夹方式的不同,仅此而已!其出发点在于设计者或者说零件的装配要求的不同,不可千篇一律的去看待这一差异!

楼主:
谢谢解答!
之前我也考虑过可能是和工艺的顺序有关,但当我安装孔对端面基准A和外圆基准B的位置度要求是一样的时候,我作为一个设计者来说谁前谁后是不是可以理解为一样?而按照惯例这些盘类零件是把端面基准作为第一基准,其目的主要是为了加工工艺的安排或者说是体现加工顺序等等原因(可否这样理解)。

网友:
楼主提出的问题很实用

网友:
两者是有区别的。如果A在前,B在后,意味着基准轴线是垂直于端面的。反之,基准面是垂直于外圆中心线的。

楼主:
两者是有区别的。如果A在前,B在后,意味着基准轴线是垂直于端面的。反之,基准面是垂直于外圆中心线的。
不太明白,请详细说明

网友(2016-07-08):
我也不明白,基准要素该如何弄,求大神上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