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远洋船舶克令吊是阀控开式多还是泵控闭式多?

楼主(2012-01-04):
现在远洋船舶克令吊是阀控开式多还是泵控闭式多?

网友:
吨位小的可以闭式的吧~~供参考~~

网友A:
一般来讲小吨位基本用开式的,大吨位用闭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来讲小吨位基本用开式的,大吨位用闭式的

现在在远洋的船舶的话   应该是闭式泵控的
还有 如果是这样的话
目前是电动的克令吊多吗

网友:
目前大吨位远洋船舶用起重机基本都是液压的,主要考虑到调速方便,运转平稳,电动吊动作冲击比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