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缸能不能改作油缸用?

楼主(2012-01-04):
缸体一样大,哪个力度会大一些?, N: n/ b5 l% t7 Z

网友:
无法承受油缸这么高的压力,密封件的材料也有差异

网友:
我也认为不能,气,油不同介质 组件方面不一样的吧

网友:
在低压的状态下可以勉强用(油压1Mp),但也用不久,因为密封件的材质不一样,活塞杆的设计和缸壁的厚度不同,

网友:
不能替代,密封材料不一样,气缸的受压程度低,油缸比较大。在缸体的材料选择上就不一样了。

网友:
肯定不行,密封的结构和材质都不一样,缸体的加工精度也不一样,气缸一般用在低压反应速度快的地方。力度大小主要看介质压力的大小。

网友:
就是不行的,因为常用气缸最大压力就是1.5Mpa,而油缸压力大多了

网友:
气缸一般压力在1兆帕一下,油缸压力高,气缸承受不了,

网友:
密封件换一下应该可以的,我曾经把一台数控车的气动刀塔改成液压刀塔,没有什么问题。就是液压刀塔没有气动刀塔速度快

网友:
不能,密封不一样!!

网友:
不行吧?工作介质不一样啊,而且压力范围也有很大的差别啊。

网友:
不可以,密封不同的,也没有必要吧

网友:
真是太初级了,汽缸怎么能代替油缸使用呢,一是工作压力不一样,二是密封材料不一样,三是有些性能不一样,如启动压力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