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车削振纹的纹理如此规则,是共振的结果?

楼主(2012-01-04):
为什么振纹是规则的?为什么不是烂七八糟的?是不是共振的原因?假如是共振的原因,是不是可以从破坏共振的思路解决振动的问题?

3

网友:
第一次见到这么震法的

网友(点评):
大侠见过什么什么振发,发张照片让大家学学?

网友(点评):
我是做机械的不是摄影师

网友A:
这是车吗。简直是啃的,啃就意味这不是连续稳定切削。当然是振动的原因。在切削力下工艺系统的某个环节刚度不足,看但到底是那个解决它就行了

网友:
  头一回见  啃的这么好看  有规律 还有光洁度 的

 我 以为是 锻打件花纹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车吗。简直是啃的,啃就意味这不是连续稳定切削。当然是振动的原因。在切削力下工艺系统的某个环节刚度 ...

想向大侠们请教:为什么振纹是规则的?为什么不是烂七八糟的?假如是共振的原因,是不是可以从破坏共振的思路解决振动的问题?

网友B:
看第一张应该是刀钝(或者说刀尖圆弧大)且吃刀量小造成的。

网友:
刀子太钝?或是用个大刀杆,刀头!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第一张应该是刀钝(或者说刀尖圆弧大)且吃刀量小造成的。

第一张:直接原因为活顶尖的轴磨损,导致顶尖与套之间的间隙大,产生了振动。

网友C:
车出来的?这像是挤压纹,刀尖装高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车出来的?这像是挤压纹,刀尖装高了吧?

是车出来的,不是刀尖的问题

网友:
1、可能是顶尖间隙大
2、可能是刀架与滑道间隙大
3、可能是丝杠间隙大

网友:
这是车削中的低频振动。
低频振动通常是工件、刀架都在振动(但大部分情况下是工件系统振动大,起主导作用),它们时而相离(振出),时而趋近(振入),产生大小相等、方向相反的作用力与反作用力。
关于为何会产生规律性的振纹,主要原因有:
1,在振动过程中刀具的几何角度随之发生周期性改变;
2,振动中,刀具对工件相对运动轨迹是椭圆,因而引起切削截面周期性变化;
3,工件在前一转时振动留下的痕迹,引起了切削截面周期性变化。

一般情况下是细长轴在距离卡盘和顶尖都比较远的中间位置容易产生振动,看楼主的图片,离顶尖这么近,振纹还如此深。照我的经验判断,应该是尾座和顶尖的问题。(个人意见,仅供参考,欢迎指正)。

网友:
呵呵是不是铁车铁哦!刀片多没上!

网友:
如果夹具,和刀具没问题的话,检查机床中托板的间隙看看

网友:
   精度很差咯,镶条还有丝杠需要修理

网友:
第一张不知道原因,第二张图是顶尖的问题,换个进口的好顶尖,完事。

网友(点评):
为什么要进口的呢,?

网友(点评):
信息不全面! ………… 第一张和第二章的原因都是 主轴轴承问题,钦此!

网友(点评):
国产的 有好的顶尖吗? 甚望推荐!真心的。

网友:
镶条、丝杠等等都会产生“刀花”问题啊

网友:
这个问题不好解释,也非常好解释!解释的方法就是你还是个半吊子车工!
开始震的时候就要停机看是哪里出问题!

网友:
钝刀                  快走
   (__)
  /oo\\________
  \ /     \---\
   \/    /
   \\_|___\\_|/  *
     ||  YY|
     ||  ||

网友:
两种原因:1,工件夹好未
                  2.刀夹好未

网友D:
3个要点你试试:1减少吃刀量。分部车削。2减小工件探出量,如长轴加跟刀架。用护角型中心钻10mm打孔加顶尖转速低点。3调整三爪夹紧力。

网友(点评):
大侠,爪夹紧力和振动有什么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D:
3个要点你试试:1减少吃刀量。分部车削。2减小工件探出量,如长轴加跟刀架。用护角型中心钻10mm打孔加顶尖转 ...

一加一顶,如果爪子间隙超过标准。他不会震动吗

网友:
这是怎么震出来的?第一次看到这么牛的震法。。。。

网友:
第一张图片就不讨论了,彻底无语。
第二张图片切削理论上叫做“再生振荡”,从物理学角度来讲也属于“自激振荡”,这个说来话就长了,去看看书吧,不是三言两语能说清楚的

网友:
我不是搞现场的,不过以前在学校也学过机床与刀具,家里好像有这方面的书,晚上回去看看书研究一下,也算丰富下知识面,带着问题看书我才会看得进去,得谢谢楼主给我这个学习机会!

网友(2012-10-17):
引用 楼主:
是车出来的,不是刀尖的问题

这就是典型的长工件 定位跟稳定的问题,在实际工作中有很多这样的情况,可已通过加固工件在机床上的稳定比如中心架和缩短卡盘与顶尖加工短的距离来解决

网友:
检查一下机床主轴跳动好不好,间隙是否合适。我也碰到过这种情况,主轴轴承都磨坏了。

网友:
不应该啊!你那工件不小啊,不是刀有问题,就是机床问题。

网友:
振动这么厉害居然没有看出刀具磨损后工件上留下的痕迹,刀具一定很好吧。大侠能否分享下加工中用到的刀具材质角度与切削参数,如果能在有张图片就再好不过了。

网友:
我都怀疑这个产品怎么一直这样加工下去,产生这种情况应该停车啊!关于振刀的问题不妄加评论,因为不知道

网友:
我遇到过这样的情况,是在数控车上,当时是拨盘+顶尖车的轴,直径60lL330,
想过很多办法,最后不得已还一加一顶干的,问题解决了

网友(点评):
增加了刚度

网友:
还能有其他更详细 点的信息吗?
这样能回答的是圣贤中的神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