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测量微小产品的同心度?

楼主(2012-01-04):
我们想给产品做同心度测量。
附件里是我们产品外形图,外径10mm,外径圆是定位圆。(高度大概20mm。)
我们要求里面一个零件的中心和定位圆的同心度为10um。
请问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测量同心度?

网友:
是台阶轴吗?如果一刀成形不需要测量。非要测量的话就用百分表咯

楼主:
不是一刀成形,里面零件和外面定位圆是通过粘接的方式连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