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油里面还有粉尘后,如何将其净化分离?

楼主(2012-01-04):
背景:68#抗磨液压油,给机械润滑时间后,发现油站的回油含泥,怀疑是粉尘,毕竟该机器是和粉尘打交道。

问题:请问如何将其油净化再循环利用?

多谢:请该坛朋友多多指教,小弟不尽感谢!同时,于此给各位问候新年好了。

诚意度:101%。

楼主:
说说个人自我简单的笨拙办法:
一、将其加温,降低粘稠度。
二、用多层滤布多级过滤。
三、不知能否??

网友:
用25忽米的滤油器过滤。

网友(点评):
你的看法怎么跟我一样啊?

网友A:
如果是钢铁粉尘,就采用磁性过滤器。如果是其他材料粉尘就根据颗粒大小选择合适的过滤装置。

网友(点评):
如果有非吸磁物质怎么解决?

网友:
先用磁性过滤器,然后用滤芯!根据你的需要选择滤芯的过滤精度!!

网友A: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钢铁粉尘,就采用磁性过滤器。如果是其他材料粉尘就根据颗粒大小选择合适的过滤装置。

对于非磁性物质可以用网式,线隙式,烧结式,纸质滤芯,根据需要的精度进行选择,或者进行组合选择。一般精度最高的是纸质滤芯,精度最低的是网式滤芯。

网友(点评):
我们用过卧螺可以实现分离5UM以上的颗粒,但价格奇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钢铁粉尘,就采用磁性过滤器。如果是其他材料粉尘就根据颗粒大小选择合适的过滤装置。

多谢朋友多点子

它原来回油过滤器是1mm的钢丝滤网呈圆筒型,内镶嵌有永磁滤芯,但是根据数月的观察,过滤效果不佳。

于是小弟我萌生念头到此向各位求助

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于非磁性物质可以用网式,线隙式,烧结式,纸质滤芯,根据需要的精度进行选择,或者进行组合选择。一般 ...

烧结  或  纸质滤芯 肯定效果会好

我担心回油过滤速度太慢,对油泵来说会供不应求与否?

我可以尝试一番,多谢!

网友B:
建议买个国产滤油车,装一个10微米的过滤芯,将油过滤两遍。再清洗整个液压系统,最后查找污染源后设法改进结构防止污染物进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买个国产滤油车,装一个10微米的过滤芯,将油过滤两遍。再清洗整个液压系统,最后查找污染源后设法改进 ...

请问坛友,国产滤油车有什么好的推荐麽?

嗯,过滤净化治标不治本,找到根由才是关键,多谢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朋友多点子

它原来回油过滤器是1mm的钢丝滤网呈圆筒型,内镶嵌有永磁滤芯,但是根据数月的观察,过 ...

1mm?用那种四方形纸滤芯过滤吧。5微米的,循环上三四天能达到一般液压系统的使用。一般润滑也够用了。油膜轴承润滑要多循环几天。十天半个月就哦了。勤换着点滤纸

网友:
直接换油,过滤效果不好的

网友:
铁粉用磁过滤,其他用精过滤循环,实在不行换油,你说的那个磁堵是在壳体泄油口安装的

网友C:
我认为加温的方法不可取,因为油的粘度发生变化会影响使用性能;可以采用高精度的不锈钢过滤机进行过滤,但过滤后要化验油的性能是否发生变化。另外,既然有粉尘的存在,就应该从根源上消除,建议采用正压风机使粉尘不进入油箱。

网友:
如果是回油里含粉尘,应该检查一下循环回路、液压阀的密封。

网友:
初涉这一行,向各位大虾学习一下

楼主(2012-04-01):
引用 网友C:
我认为加温的方法不可取,因为油的粘度发生变化会影响使用性能;可以采用高精度的不锈钢过滤机进行过滤,但 ...

恩,的确得考虑温度对油质的影响,多谢兄弟指点迷津。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坛友,国产滤油车有什么好的推荐麽?

嗯,过滤净化治标不治本,找到根由才是关键,多谢了!

滤油车没什么的,非常简单,网上查一下有很多,主要是滤芯的选择和价格。

网友:
滤油器选择很有讲究,不然会破坏油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