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图纸要求能加工吗?用什么办法加工?

楼主(2012-01-04):
如下面简图所示:在一块1毫米厚的不锈钢板上,钢板长宽各500毫米,加工图片上面的孔四处,孔距为350毫米正负1丝,中间Φ0.5的孔公差只有1丝。请问这个能加工的出来吗?为什么老外的图纸会这样标注?请赐教!

网友:
为什么老外的图纸会这样标注?
答:因为老外需要且能达到要求。

网友:
激光切割再倒角行吗?

网友:
没搞过。线割行不。。。。。。

网友:
不说能不能加工,先问一问对方准备如何验收。

网友:
线切割不行,伏枥大侠说的那样他怎么验收呀?有专门的检具?

网友A:
1:中心距的公差只要有这样的机床就可以做到!现在这样精度的机床大把!
2:0.5的孔一个丝的公差并不小。仔细查看公差表。其公差等级估计在IT9。
3:检查就很容易了,一般的投影仪器就很容易做到!

网友:
路过看看咯,我也想知道答案哦,大侠门

网友:
没见过这么小尺寸的结构
放电?随便说说啊

网友B:
把整张图传上来,看下其他的技术要求。

如果只是单纯的孔距,可以只讨论如何加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整张图传上来,看下其他的技术要求。

如果只是单纯的孔距,可以只讨论如何加工。

孔距的精度我想是可以达到的,我们专门讨论这个Φ0.5的孔如何加工好了,1丝的公差.

网友:
能加工,用电火花设备或激光加工设备都可以。以前做化纤机械,纺丝箱体内的喷丝头的孔径比楼主发的图要求还高。试想一下,你的头发直径多少?化纤丝有的比你的头发还细,而且不规则异性孔也可加工,如三角形、菱形、等。当然,用常规的检验手段是无法检验的,必须用专业设备检验。

网友:
引用 网友A:
1:中心距的公差只要有这样的机床就可以做到!现在这样精度的机床大把!
2:0.5的孔一个丝的公差并不小。仔 ...

敬听大侠详解 学习一下

网友:
加工很简单,问题是要互配还是很难做到的!

网友:
应该是蚀刻或者是激光!

网友:
真的很容易加工么,看不出啊。

网友:
是啊,用激光精度听说挺高,楼主可以参考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