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解决液压系统升温

楼主(2012-01-04):
根据液压李工分享如何解决液压系统的升温问题有以下三大要点:

a、温升过高的原因
 1.油箱容积太小,散热面积不够,未安装油冷却装置,或虽有冷却装置但其容量过小
2.按快进速度选择油泵容量的定量泵供油系统,在工作时会有大部分多余的流量在高压下从溢流阀溢回而发热。
 3.系统中卸荷回路出现故障或因未设置卸荷回路,停止工作时油泵不能卸荷,泵的全部流量在高压下溢流,产生溢流损失而发热,导致温升。
 4.系统管路过细过长,弯曲过多,局部压力损失和沿程压力损失大。
5.元件精度不够及装配质量差,相对运动间的机械摩擦损失大。
 6.配合件的配合间隙太小,或使用磨损后导致间隙过大,内、外泄漏量大,造成容积失大,如泵的容积效率降低,温升快。
7.液压系统工作压力调整得比实际需要高很多。有时是因密封过紧,或因密封件损坏、泄漏增大而不得不调高压力才能工作。
8.气侯及作业环境温度高,致使油温升高。
 9.选择油液的粘度不当,粘度大粘性阻力大,粘度太小则泄漏增大,两种情况均能造成发热温升。

b、温升过高的危害:

 1.使机械产生热变形,液压元件中热胀系数不同的运动部件因其配合间隙变小而卡死,引起动作失灵、影响液压系统的传动精度,导致部件工作质量变差。
 2.使油的粘度降低,泄漏增加,泵的容积效率和整个系统的效率会显著降低。由于油的粘度降低,滑阀等移动部件的油膜变薄和被切破,摩擦阻力增大,导致磨损加剧。
 3.使橡胶密封件变形,加速老化失效,降低密封性能及使用寿命,造成泄漏。
 4.加速油液氧化变质,并析出沥青物质,降低液压油的使用寿命。析出物堵塞阻尼小孔和缝隙式阀口,导致压力阀卡死而不能动作、金属管路伸长而弯典,甚至破裂等。
5.使油的空气分离压降低,油中溶解空气逸出,产生气穴,致使液压系统工作性能降低。
 c、防治措施:
 1.根据不同的负载要求,经常检查、调整溢流阀的压力,使之恰到好处。
2.合理选择液压油,特别是油液粘度,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尽量采用低一点的粘度以减少粘度摩擦损失。
 3.改善运动件的润滑条件,以减少摩擦损失,有利于降低工作负荷、减少发热。
 4.提高液压元件和液压系统的装配质量与自身精度,严格控制配合件的配合间隙和改善润滑条件。采用摩擦系数小的密封材料和改进密封结构,尽可能降低液压缸的启动力,以降低机械摩擦损失所产生的热量。
 5.必要时增设冷却装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