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一个钢柱竖起和放倒,可以用连杆机构吗

楼主(2012-01-05):
设备上有一根长10米,粗约200mm的钢柱,工作时需要从几乎水平的位置竖直,运输时放倒。现在用的机构是液压缸,竖直后再加两根斜支撑杆。

问题是液压缸(约2米长的柱塞液压缸)太贵,且需要维护。现在的想法是用电机带动一对齿轮减速(或用减速电机),再转动连杆机构,当钢柱竖直到位后,将连杆锁住;放倒时先开锁,电机逆转。

向大家请教:

1. 这种想法是否有可行性?电机、齿轮、连杆加起来是否比液压缸更贵?
2. 是否还有其他方法?

多谢。

网友:
如果采用单轨吊应该成本更低。

网友:
最好用图形表示 哪一点作为转轴

楼主:
设备与下图类似,立柱底端为转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