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孔径向跳动检测,请教

楼主(2012-01-05):
请教这个内孔径向跳动怎么检测?

网友:
我来抛砖引玉吧。
一般的方法是用特制芯棒来检测的,分别是根部与300mm处,分别用百分表测,3丝以内。

网友:
赚点积分。。。。。。。

网友A:
V型块,芯棒,三坐标都可以检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V型块,芯棒,三坐标都可以检测的

零件温度在1000度,怎么检测

网友(点评):
怎么会有这样的技术要求???

网友:
引用 楼主:
零件温度在1000度,怎么检测

那就只能你工艺保证,什么产品?

网友:
楼主没有搞错吧!你这是做什么用的零件,在1000度 找零件内孔跳动,再精密的零配件在1000度也要热变形呀!材质基本处于奥氏体状态,你要找跳动,有点夸张吧!没有听说过

网友:
学习  期待高手解答!

网友:
检测也是在加工后检测 不是在使用中呀

网友:
1000度怎么检测,顺便赚点积分

网友(2012-03-26):
三坐标测量机检测,三坐标测量机厂家直销18914992683三坐标测量知识网站http://www.jingzuobiao.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