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维和三维放在同一模型空间的方法

楼主(2012-01-05):
创建三维模型的展平二维视图
  • 设置三维模型的视图。
  • 在命令提示下,输入 flatshot
  • 在“平面摄影”对话框的“目标”下,单击其中一个选项。
  • 更改“前景线”和“暗显直线”的颜色和线型设置。
  • 单击“创建”。
  • 在屏幕上指定要放置块的插入点。如果需要,请调整基点、比例和旋转角度。 创建由投影到当前 UCS 的 XY 平面上的二维几何图形组成的块
  • 新建二维制图空间
  • 从插入——块,然后从浏览里面找你新建的外部块
  • 点击“确定”即可完成(注:尺寸线就不见了,需要再研究)

  • 然后做自己需要的二维图形就可以了

网友A:
三维指的是什么软件,solidworks、cad、其他?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维指的是什么软件,solidworks、cad、其他?

我指的是AUTOCAD中,SOLIDWORKS中早就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