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头转换问题,请教

楼主(2012-01-05):
我的泵出油口是M27×2,但是我的钢管外径是50的,请问我该怎么把他们连接起来呢?管接头也没有合适的呢,我是初学者,谢谢

网友:
泵出油口是M27×2,为什么要用50外径钢管呢?
如果非得要这么连,就做个变径吧。

网友:
可以用变径转接头。如果市场上没有,可以自己加工一个。

网友:
买或者做一个变径,然后小头接一个内单丝

网友:
用车床加工一个,怎么变这么大

网友:
有设备的话,自己做一个就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