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台法拉克的立式加工中心突然一起乱刀,损失惨重啊!

楼主(2012-01-05):
我们这几台法拉克的立式加工中心,早上突然一起乱刀,不到两小时撞了两把精镗刀,另外一台我就停掉了。我检查了刀库计数开关,信号正常。故障相同点是早上刀套上下都出现过卡滞,要不卡在中间,要不就一直抖动,半天才上去。我怀疑和这有关系,刀套上下是气缸传动,问题是刀套上下卡滞会导致乱刀吗?还有就是一到冷天,雪天气温下降,就出现卡滞,难道和天气有关系?

求各位大神帮忙解疑!

网友:
是的,我们的设备经常发生类似的故障。减速电机启动慢、电器故障率上升,都是在寒冬腊月出现的。连光电都失灵多次!

网友(点评):
学习了。在南方没有此现象。

网友:
气压,液压的设备受天气影响很大。一个冬天一个夏天都是很麻烦的事情!不过具体情况就得具体看了!只能说都是有办法解决或者减轻的!

网友:
冷天是不是与液压油有关?

楼主:
大哥啊,咱是气压的,也会受温度影响啊?温度也不是很低啊,0度左右

网友:
气压对温度的影响比液压还要敏感。

网友:
乱刀和卡刀肯定是有一定关系的,刀套上下部灵活检查一下电磁阀,清洗或更换,一般是因为天冷电磁阀的阀芯不灵活。

网友:
手动虽然原始一点,但也有优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