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画图碰到个奇怪的问题,求助

楼主(2012-01-05):
今天画一个活塞工程图的时候,我在主视图全剖,然后把尺寸全部标好,结果发现有一个小部位在主视图无法体现,就又投影了个下视,结果主视图上标的尺寸有一半跑到下试图去了,这是怎么回事?先发张图片,需要的我再传SD文件,谢谢。

网友:
重新链接尺寸测量点或者重新标注尺寸吧!

网友(点评):
恩,重标了,链接两个不同的视图拉不过来

网友:
我也遇到过,等待高手解决。。。。。。。。。。。。。。

网友:
估计与工程图的模板有关系,那些移位的尺寸可能是系统生成的,手工标上的尺寸一般不会移动。系统生成的尺寸与三维建模相关。

网友(点评):
那些移动了的确实是用模型项目生成的尺寸。还是没搞清楚为什么会跑。下次作图先考虑好才是

网友(点评):
三维建模时草图是在哪个平面,则用模型项目生成的尺寸就出现在那个平面。这是系统默认。

网友(点评):
嗯,多谢指点

网友:
我也遇到过,坐等高人解答

网友:
以前我也碰到过,我怀疑应该是solidworks的自身没有完善的问题

网友:
我个人觉得不要用SD的工程图标注,麻烦的很。我吧工程图转DWG后在标注。就很容易了。

网友(点评):
同意,不过我们公司技术部规定用sd,大家的图要借用,就只能用SD了

网友:
我也同意楼上朋友的说法,平常我也是转的cad中标注尺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