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UNUC系统:当程序中给定500时,而实际移动距离只有499.91

楼主(2012-01-05):
我的FUNUC系统加工中心,当程序中给定500时,而实际移动距离只有499.91,每一轴都是这样,请问高手们如何解决此故障,是不是参数的问题?

网友:
系统显示坐标是多少

网友:
带了刀具补偿值再移刀了吧?

网友:
我也觉得可能是带了刀具补偿了!你用MDI走一个G91G0的,然后对对坐标系麽

网友:
丝杆间隙大了也有可能!@!!!!!!!!!

网友:
他每个轴都是这样的,不可能丝杆问题的!

楼主:
坐标系看不出问题,跟刀补也没有关系,没有用它

网友:
引用 楼主:
坐标系看不出问题,跟刀补也没有关系,没有用它

三个轴都这样?突然变成这样的。。。还是一直都是这样的啊?

网友:
1 这个499.91楼主是怎么得到的了?是外部检测手段还是看系统的显示啊?
2 全闭环半闭环啊?
3 每次走500都是这个数么?有重复性否?
4 看看螺补

楼主:
三坐标测得的,也可量得出走1000就误差0.18左右别的我就不懂了